[求助] 求助!!ISE编译仿真库总是出错!!!

楼主(2011-11-24):
小弟刚开始接触ISE,之前电脑里安装过modelsim 6.0,后来删除了安装了别的版本。在用ise 进行Compile HDL Simulation Libaries的时候问题来了,ISE会报错,它会自动去找之前安装在C盘的Modelsim 6.0,因为已经删除了当然说是无效的路径,刚开始以为是软件本身的问题,于是又重新安装了一次软件,结果问题还是一样,真是让我蛋疼菊紧啊!!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怀疑是当初安装Modelsim 6.0设置了环境变量的问题,我把它删了之后还是不行。希望高手能给帮个忙啊!!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ISE跟modelsim 不相干

网友:
我也是啊,有没有高手在啊

网友:
有可能是在最开始有一个选项,你要选到你的最新的modelsimwin32去,而不是网上说的一路next下去,有可能,maybe。

网友:
你要编译仿真库为哪个仿真器?对ISim或Modelsim Xilinx edition已事先编译好,不需要重新编译。否则,你必须指定一个仿真器。

你是用compxlib命令行模式,还是compxlibgui模式. compxlib对支持的仿真器有一定的要求,ISE在线帮助有详细说明。ISE13.1及以后只支持Modelsim6.6d及以后的版本。

网友:
你的系统变量是不是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