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测试 dft

楼主(2011-11-24):
测试是只确保制造后不出现缺陷,今天听到还能测试功能?
调试链是在什么时候用的,在制造后吗?用它时在何种阶段?
扫描链的压缩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是把扫描测试链的条数减少还是减少测试链中扫描单元的数目?还是。。。?压缩比的分子分母到底是什么?

网友:
1. 你把你在做functional verification用的pattern,送到ATE上去,一样可以做functional verification
2. 调试链是指scan-chain,还是什么?
3. 压缩主要是压缩pattern的长度,减少ate的运行时间。一般就是把长的scan-chain切成长度差不多的很多短的scan-chain,通过缩短长度增加并行性来节省时间。 当然scan-chain的数目变多了不一定有足够的scan-chain pin脚支持,所以就要在输入和输出的地方做一个N到M的电路映射,把有限的输入pin脚映射到比较多的内部scan-chain的inputs. 比如你可以做一些mux电路,通过某些输入控制外部input到内部scan-chain的input之间的切换和共享,等等。
这些东西每本书上都有说的,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基本理论,我已经很多年没做了,大概记得这么一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哦!
还想请问下,现在是不是都不用替换dff的方法,直接用sdf进行设计?为什么呢?那如果这样全扫描的代价是什么?
插扫描链时为何要设置pin约束值?
如何进行扫描链的诊断?
扫描链长度如何确定?

网友:
一般如果你的电路里很少有锁存器,基本上都是mux_scan,全扫描的好处就是覆盖率高,代价就是时序可能出问题,因为毕竟在寄存器的输入增加了mux,会增加延迟,导致出现violation,另外芯片面积也会增加。
插扫描链时的约束,有的时候对于内部的一些节点,无法进行控制,需要增加测试逻辑使之可控,可能需要对一些引脚进行约束。
扫描链的长度一般是用平均长度,也就是使每条scan chain的长度一致,因为扫描测试时间跟最长的链的长度有关。
我也是个dft菜鸟,这是我自己比较浅的理解,做等高人扫盲

网友:
1。 直接用SDFF来作综合,可以提前把SDFF的面积以及实际的一些loading因素考虑进去,替换DFF的话这些信息就很难在综合的时候考虑到。
2。 全扫描链就像楼上说的,主要是增加fault coverage, 提高内部点的可控性,有了scan内部的节点就可以像外部Pin脚那样可控,所以也就更容易测试内部节电。代价就是,面积变大,时序会复杂一些,setup check可能会差, hold time可能会好。 另外全扫描链情况下,test pattern的不同可能使得chip的internal nodes的翻转频率不一样,也就是在test情况下,造成的internal nodes翻转频率比正常工作高很多,导致power network不正常,所以low power test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总结来说,full scan增加了test coverage, 但是也给面积时序造成了一些麻烦,另外test pattern选择不当时,会使得chip的power network 不work。
3。 ATE上的检测时间越短费用越低,所以要尽量增大scan chain的并行性和缩短最长扫描链的长度。扫描链的长度数目取决于:ATE的带宽,chip的scan pin脚个数,压缩电路的面积预算,pattern压缩比率等。
4。 扫描链一般需要最先检查一下,比如scan 00/01/10/11等pattern, 看看是否完整,因为这是扫描测试方式的基础。还需要看看clock是否正确等。
5。 不是所有的flop都会用SDFF来实现,比如一些功能配置register, 这些值是不希望在scan mode下被改变的,还有shift register本身就是scan的方式工作,所以不用SDFF,还有些timing 非常critical的电路,可能会损失一些test coverage。采用哪种模式取决于你的coverage target等。

注:我没做过DFT项目,所以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对的,个人理解而已。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
全扫描会使得setup check会差, hold time会好?为什么呢?还有test pattern选择不当,难道还有多个test pattern?不是根据故障生成的具有一定fault coverage的test pattern?
压缩电路的面积预算,怎么做?
楼上说的第5个问题类似于部分扫描吗?
最后一个问题我是想问如何进行扫描链的故障定位?我知道怎么验证,但是如何定位故障呢?
我是在工程中遇到很多不解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关注哦!

楼主:
还有我说的调试链是由scan chain连接起来的长链,相当于复用. 后面调试功能时用,相当于多一种手段!但是何时才用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
调试链? JTAG么?

有时侯可以通过JTAG这种长的扫描链来设置和配置一些状态, 可以比较快速的定位问题出在哪个摸块.

楼主:
不是与JTAG有关的哦。我看到有些论文采用扫描链旁路或添加其他逻辑的方法或软件方法,但是还没弄清楚怎么旁路的,尤其出现多个故障时怎么定位?

网友:
我感觉你说的就是BOUNDARY SCAN 和JTAG差不多的意思。
通常这个扫描链会很长,你为了加快扫描的速度,会bypass掉一部分的scan chain, 缩短扫描链的长度。你bypass掉某个模块测试,不断测试定位有问题的unit, 这样相当于divide and conquer把有问题的模块一个个孤立出来。具体怎么bypass, 要看你的扫描链怎么串起来的,不过具体上也就是一个mux,来选择是否bypass掉某个unit的scan chain.

网友:
全扫描会使得setup check会差, hold time会好?为什么呢?还有test pattern选择不当,难道还有多个test pattern?不是根据故障生成的具有一定fault coverage的test pattern?
---- 很多SDFF没有单独的Scan out (SO) 端口,output Q端口连到SI短口,相当于增加了Q的loading, 一般会比同样的placement的情况下的hold timing会好一点。
---- 能detect到一个fault可能有很多种pattern, 比如有很多和这个defect无关的pin的设置。这些设置可能会使得chip翻转的频率差别很大。

楼主: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没明白这个问题---用扫描链旁路的方法来定位扫描链故障的方法。再者,我觉得这和JTAG无关吧!
请帮我看看这篇文章里的相关描述吧!
最近一次回复很满意哦。可是又怎样影响到setup的呢?

楼主(2012-01-11):
您好,楼主,我回来了,哈哈!
想问一下关于边界扫描的:1、边界扫描单元的结构是用两个触发器还是锁存器构成的,含有updateDR时钟的触发器或锁存器是否可有可无,通常只是用于保存数据的?clockDR为何要工作在上升沿,updateDR工作在下降沿,所以tck在上升沿采样,下降沿变化,这样能保证采到的数据是稳定的吗?
2、对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测试书里所说的sample/preload指令是如何测量I/O之间的连接对否还是有点不明白?
3、指令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与边界扫描单元结构一样吗?
4、边界扫描和JTAG协议在功能上有何区别?应该是一样的吧!
5、三态和双态管脚是如何实现的,是通过控制端E\EN设置不同值吗?
6、边界扫描可以和内部扫描设计进行复用吗?具体如何实现?
理论浅薄啊,书上写得很晦涩,请赐教!谢谢

楼主:
1、还想问是否知道关于PCIE的数据传输问题,怎么实现8b10b编解码的?在phy上能看到编解码之后的端口吗?
2、jtag控制能力有多强?居然加载内部loopback的pattern后和某些初始值都可以让pcie收发数据?
3、目前MBIST测试有何难点?除了存储器比例增加;工艺先进——具体有何问题呢;高频的at-speed测试存储器相比低频的at-speed测试存储器有何困难?at-speed技术有何优缺点?
谢谢各位大侠帮我回答?

网友(2012-06-23):
学习了,各位大侠有dft和atpg的lab吗,有的话麻烦大侠们上传一下!谢谢!

网友(2014-04-04):
刚开始做dft的项目,学习一下!

网友(2016-03-23):
回复 网友A:

    你蛮厉害的,跟你学习了,谢谢!

网友:
yohuang 大部分理解都是对的,boudary scan只是JTAG的一部分用于测试PAD的电路。JTAG还可以做别的事情。
1.指令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与边界扫描单元结构一样吗?
结构不一样的,指令寄存器只会update 不会capture,数据和边界扫描,可以做成一样的,控制信号会有不同。

网友:
DFT+test是生产测试,确保发货后产品是好的,如果覆盖率低,仍然比较大的可能性。
很少用生产测试测功能。 功能pattern到ATE可做测试,但成本控制问题。
测试链? scanchain 或者testpanttern?
testpattern 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