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语言入门(小骆驼书)第九章问题

楼主(2011-11-24):
小弟在学习《perl语言入门》第九章时,练习书中的例子时,遇到一个问题,望斑竹及各位大侠解答!代码如下:
$_ = "fred and barney went bowling last night";
my @Word_List = /(fred.+barney)/;
print @Word_List . "\n";
print @Word_List;
print "\n";
按照书上的说法:“在列表上下文中使用模式操作符时,如果模式匹配成功,将会返回是所有捕获变量的列表,;如果匹配失败,返回空列表。”但是当我使用绿颜色哪一行代码时,它的输出却是1,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输出不是"fred and barney"呢?

网友:
my @Word_List = /(fred.+barney)/;
是简写,实际上全写是
my @Word_List =  $_  =~  /(fred.+barney)/;
() 的部分之间被@word_list 获取,

但是只有一个元素,  即 “fred and barney” , 因为没有写/g ,

print @Word_List . "\n";  . 相当于标量环境,匹配成功,返回1,
否则返回0 ,  很微妙的,

print @Word_List , “\n" ;   ,  表示的是列表环境,自然就是返回 fred and barney 了,

网友(2012-02-08):
楼上正解,关键是数组在标量环境中返回的是数组的size

网友(2014-08-16):
in process of learning.....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