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US92 安装问题

楼主(2011-11-24):
使用LicGen.exe 生成license时,
HostID 和Deamon 填什么啊?
这个LicGen.exe如何使用,有没有好心人给讲讲。谢谢了。

网友:
使用sfk破解,demon 和hostid都不用改

网友(2012-01-29):
对于license问题,小弟的一点初步理解如下,不知道对不对,请大侠斧正:
一般license分成两种:
其一,node locked类的license,坛里的大部分的由licence or key_generator生成的license都属于此类,这种license不要lmgrd来启动或者管理,所以即使它的文本头两行有SERVER...,DAEMON...字样,根本不用管,可以采用“#”直接注释掉。只要把环境变量指向它就可以了,比如:bash shell中,ENV1=/lic_path/lic_file, 如果是全局变量,即被其它软件引用,可以再加一条语句输出:export ENV1, 如果该环境变量没有被其它软件引用,ENV1的命名都没有必要拘泥于LM_LICENSE_FILE或CDS_LIC_FILE等等,爱取啥名就啥名。当然了,实际上如果是CADENCE软件要引用,则ENV1为CDS_LIC_FILE. 其它厂家的类推。
其二,floating类的license,大部分正规公司里的应该属于这种,坛里的绝大部分不是这种license, 它需要用lmgrd来管理,这时该license文本的头两行才起作用,一般格式为:SERVER localhostname ID TCP-port-number, DAEMON 软件厂家标志 对应软件的安装路径/tools/bin/厂家标志, 比如SERVER IMB-SERVER1 11223344AABB 5280,DAEMON cdslmd /EDA/IC5141/tools/bin/cdslmd, 其中localhostname与该主机的IP地址是一一对应的,启动该license用以下命令:lmgrd -c lic_file, 这时lmgrd负责把许可证通过localhostname+TCP-port-number发送出去,以此对应,用户的环境变量应该变为ENV1=TCP-port-number@localhostname,沿用上面的例子,则CDS_LIC_FILE=5280@IBM-SERVER1.实际上坛里license绝大部分是属于第一类。如果有多个license,可以用冒号隔开,例如:CDS_LIC_FILE=5280@IBM-SERVER1:/lic_path/lic_file2:... ...
饱受license环境变量的折磨,得出一些粗浅的理解,希望大家指导改正,以便大家贡献。从此不受奴隶苦啊。哈哈
顺便哪位大哥能不能给个IUS583的license啊?

网友(2012-03-25):
回复 网友A:
很实用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一个安装教程我哦··亲!!!!!!!!!!!!!!!!!!!!

网友(2012-12-04):
回复 网友B:

能请教一下关于
cadence和synopsys floating类的license的制作吗?QQ:472966009.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