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我在Astro中进行timing report时,max和min这两个条件怎么用反了?

楼主(2011-11-24):
在Astro中进行timing report时,我先在timing setup 面板中将工作条件设为max和min ,然后报告,但是报告的结果却是,setup用的是 ff 情况,hold用的是ss情况,这是个什么意思?

后来我在sdc文件中把max 和 min 换了一下,但是结果还是 一样的,同样用反了,搞不懂啊?

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max/min 要选个温度的吧,看看温度填错了没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好像不是温度的原因,设不设貌似没什么影响,还是反着报,郁闷啊!

网友:
只能看timer 设置了,timer里面每项 都 仔细看下,

楼主:
operating_condition没错啊!就是实在找不到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11-12-29):
你是產生LM view時, min max顛倒了才會這樣
重新產生一次LM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