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bus names change

楼主(2011-11-24):
Hi, all,

plz help me with the following issues, thanks.

supposing I have a 8bit bus output pin in my layout in ICC flow, bus[0]~bus[7], why names of some wires are changed unexpected, eg, the wire connected to bus[5] pin are changed to "n48", and as a result, when back-annotating the spef during signoff STA, PT issues the following errors:

../logs/design.TYP.starrc_typ_25.log: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n48' in design 'design' (DES-002)
../logs/design.TYP.starrc_typ_25.log:Error: Invalid capacitor (n48 0.007514) on net u_design/u_sub1/u_sub2/bus[5]:

and now I fixed this by changing the name of that wire from 'n48' to bus[5] in ICC manually, and no errors will be issued during STA,

and I wonder why the names are changed unexpectedly? and the method above is proper or not? or should I check anything else for any potential problems,

thanks in advance.
regards,
henry

网友:
for unique and complete database ,  spef and verilog should match ,

for some habit or verilog name correctness ,  will use
change_names -rules verilog -hier    before dump verilog ,

the same as  DC ,   then save_mw_cel ,  do spef extraction ,

网友:
Star-RC做寄生参数文件的话,可能是没有抽完整,you can find those nets name and it‘s RC value whether exist or not, also you can check you netlist or .c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