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宏单元的放置

楼主(2011-11-24):
各位大侠:
               两个问题。第一,需要放置一个EEPROM,但是布线时不想从它上边通过,该怎么设置?第二,宏单元放置好后,当放置标准单元时,宏单元会自动放置在其他地方,这个该怎么解决?我用的是encounter。

网友:
1, 用route blockage啊, 画一个 route obstruction 在上面,
2.  按理说,macro无论放哪里,都是fixed属性的,
你可以人为设下,   这样不会动了,
q一下,在菜单里设,

问下哪家fab,啥工艺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网友:
还没有在ASIC里面用过eeprom, 和eflash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