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变频混频器功率谱求助

楼主(2011-11-24):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楼主:
求指点啊,有一种说法是900M和910M Beat Frequency是10M,则Number of Harmonic 选1就行,只要cover住下混频出来的10M就行。但感觉没考虑其它频率的影响,不知对不对?

网友:
我觉得谐波数选5次差不多了,5次谐波以后应该很小,然后beatFrequency是不是要选20M以上啊,不然怎么采样10M的信号,用10M采10M都采的一个点了,频谱成了全波段的了
门外汉随便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话很有启发性啊,不过你看我第一张图:输出功率谱,并不是谐波数越高,后面的功率就越小,在210M的时候,功率就很大。还有我觉得这儿的Beat Frequency不是根据奶奎斯特定理来定的。比如我要看的是10M的信号,如果我Beat Frequency选20M,那么输出的功率只有20M的倍数,就没有10M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