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口ram的读问题

楼主(2011-11-24):
各位 大神,小弟我 做一个项目,用到双口ram,涉及到读操作时,应该是这个周期给读地址,然后下个周期出数据,但是我试了好多次,给出读地址,但是 数据是在以后4 .5 个周期后出现的,请问 为什么了???不懂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输入和输出都挂了寄存器的吧。所以是这样,你综合出来看看RTL图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DPRAM是你自己写的,还是调用的宏单元..
如果是宏单元,就去看看IP的说明。。
如果是你自己写的,你的问题描述很不详细..很多环节都有可能有问题...
你是在做功能仿真还是综合后仿真?
...以后问问题的朋友,多给点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