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问题

楼主(2011-11-24):
DC中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输入驱动,输出负载,时序约束根据什么条件加啊?

网友:
这些东东一般做p&r会给一些推荐的值,一般都根据lib工艺和vender给的。。时序的跟PLL相关比较强,一般由PLL的vender给出一些推荐的值

网友:
应该根据你具体的设计要求,前后所连的其他模块!

网友:
参考一些其他的类似design,   chip level和block level的值是不一样的

chiplevel针对的是pcb board,  block针对的是另外一个b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