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同步和非同步怎么区分?

楼主(2011-11-25):
DCDC中同步和非同步怎么区分?
看到很多书上说同步DCDC和非同步DCDC,搞不懂同步和非同步是有什么区分的?

网友:
Depending on the component handling the freewheeling current. If it is an active switch, it is called synchronous DC-DC; if it is a passive component like a diode, it is called non-synchronous DC-DC.

Synchrounous means it needs to be in sync with the active switching element or the high side switch.

楼主:
不好意思啊!!!您的意思是说如果续流电流的元件是有芯片内部的逻辑电路产生的信号来控制元件的开关动作,就认为是同步的,相反,如果续流电流的元件不由内部逻辑控制,则认为是非同步的?
换句话说,由内部的PWM信号控制的,认为是同步的,否则是非同步的?

网友:
Yes, and the synchronous switch is usually out of phase with the actual PWM signal, with some dead time added.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2012-01-19):
感谢~~受教了~
一直分不清楚两者有何区别~

网友(2013-01-03):
分同步就是下橋改用diode囉

网友(2013-05-10):
简单点讲,看是否是用mos管还是续流二极管

网友(2015-11-12):
学习了,终于搞清了

网友:
DC_DC 拓扑中,有使用二极管的就是非同步,没有二极管就是同步。

网友:
就看有沒有飛輪二極體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