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7)

楼主(2011-11-25):
问题由szp9912收集提供,特此感谢!

What is meant of 9 track, 12 track standard cells?

对标准单元所说的9 track和12 track是什么意思?(同一种工艺下)这两种单元有什么区别?

难度:3

网友:
哪位大侠能具体讲下9track 和12track具体到stdcell中的电路是那块的差异?
目前我知道的就是9track与12track相比,速度慢些 面积小些,功耗应该也会小些。

网友:
没有人回答的话我来试试
从表面上来讲,9T和12T就是一个row中track的数量,也就是一个standard cell的高度能容纳的track的数量。
在同一种工艺下,在pitch/track的高度一定的情况下,12T cell理所当然会比9T cell高,于是后面的推理就更加合理了,相信大家也知道了:
同一种cell,12T更高(有种说法说也许会更窄) --》 routing resource更多 --》速度更快
同时因为面积会更大 --》drive能力会更强。

网友A:
一般site width就是metal 2 pitch ,比如SMIC18 的 0.56 x 5.04 ,  0.56 就是metal 2 pitch,
因为std cell pin基本上都是由metal 2 连接出来的,

高度 一般都是 site width的整数倍,比如7, 8, 9 , 10 ,12 倍,也就叫做7/8/9/10/12 track单元,
比如 0.56 x 5.04 的就是9 track,  0.56 x  3.92 的就是 7 track,
0.2 x  2.4 ( SMIC 65 ) 是12 track,  0.2 x 1.8 ( TSMC65) 是9 track,

区别主要是:
1)带不带tap (n/p well pickup)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比如SMIC18  sc-x 9 track带tap,  sc-m  7track不带tap, 不带tap的要用tapcell来偏置电位,
但是比如 TSMC40 nm的 12 track TCBNBWP12T , 也不带tap,
TSMC65  tcbn65bwp  9 track 带 tap,

2)一般来说9 track是 属于标准size,  7 track属于小size,也就是低功耗一些,速度慢些,
10、12 track 是高速,  一般 metal1的rail做的更宽, 管子好像没啥区别,  rail做的宽
自然能走更多的电流,自然速度就快了, 功耗大了,
有的还添加metal2 rail比如65nm以下的库,  这样速度更快了,

选几个track 是由设计目标决定的,如果简单些 ,就选9 track标准带tap的, 比较方便
低功耗选7 track,timing不够就选12 track的,

ARM的9 track叫sage-x ,  7 track叫metro,  12 track叫POP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packets),

网友:
从routability来说,当然size越大, 越容易route通过 , 因为pin空间 没那么紧张啊

还有:
1个chip上可以 多个track std cell 并存,没有任何问题, 只要latchup保证没问题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解释太牛X,赞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膜拜啊!!!

网友:
排队来膜拜

网友:
排队...拜...,一直朦朦胧胧的,9T,12T,终于清楚了

网友:
说的是std cell height 能占用7~12 个 metal 2 track , 很形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见过TI用过 8 track的, 65nm 是 0.21  x 8  =  1.68 um

有些大公司有自己的特色,

网友:
解释得太详细了,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
总算清楚了,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释的很形象,很清楚,但是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其中的一些概念还是理解不动,比如:tap(n/p well pickup),这个不懂,版主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4楼正解,呵呵,都是做版图熟悉才知道

网友:
n/p well pickup 就是在nwell和psub上给他们的反偏置电位,能维持电路的稳定,防止latch-up效应,

比如给nwell加vdd,给psub加 vss, 这样都是反偏diode, 能防止正向导通,

这样的话要在nwell上画一块 implant N区域,用于 接到metal 1的VDD
psub上画一块 implant P区域, 接到metal1的vss,

这个小区域或者说接触就叫n/p well  pickup

网友:
太牛了 看来还有无数东西要学啊

网友:
原来如此啊,正解!多谢!

网友:
慢慢来, 几年前我也是啥都不懂,

做多了项目就清楚了

网友:
还真没用过12trac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fb啊,那天给我们这些虾米弄个讲座哈。
    一定飞到上海去听。

网友:
实在有需要也不是不行,比如 想学的人很多,
搞个小型的培训班 也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您就是活着的江湖传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请问这些公司一般都是自己设计库,还是找foundry单独定制?

网友:
一般fab都有基于自己工艺的library,比如SP018W 针对smic18的io lib,

以前的大公司都自己做library的,比如amd,lsi,ti
marvell等, 后来就不一定了,有可能用fab的 ,也肯用第三方的

第三方的就是专门做library的公司,比如Artisan, Verisilicon, VirageLogic,
dolphin等

网友:
太牛了,膜拜

网友(2012-06-07):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  哪边有关于track的介绍 推荐一下  急用  谢谢!

网友:
学到新东西了。
感谢!

网友:
都是大虾啊···

网友(2012-08-02):
回复 网友A:

今天研读LPMM,在12.1看到One key characteristic of a cell library is cell height. Cell height is measured in tracks, which is the metal one (M1) pitch. An 8-track cell is tall enough that eight horizontal M1 wires can run through it.
然后查看了几个工艺的tf文件,发现M1和M2的pitch都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工艺会出现差异

网友(2012-12-20):
回复 网友A:

smic18,Metal2 pitch 是0.66吧,metal1的pitch才是0.56,所以site width是metal1的pitch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麻烦请教一下,如果一个chip上并存不同种track cell,那怎么place这些cell,手动一个个摆吗?还有一个,出于什么考虑,会选择在一个chip上放不同种track cell啊?谢谢。。。

网友(2014-02-28):
回复 网友A:

   你这也太牛了吧!

网友(2014-04-10):
回复 网友A:

   大神  好大神

网友:
请问,我是用Astro的,好像没用到这个,不知道在哪里设置的?能说一下吗?
先谢谢了

网友:
一直都对这个概念懵懵懂懂,今天终于弄明白了!

网友(2015-10-16):
回复 楼主:

楼主很牛,学习了!但是还是有几点没弄清楚想继续请教下哈:
1. standard cell的速度、功耗只跟高度有关,跟宽度无关吗?如果高度增加了,宽度是不是会相应减小,那整体面积还是没有变化呀,功耗和速度为什么会差别很大呢?
2.track信息是根据tf库文件提取的吗,我现在看到我做的这个项目的track最小的格子是0.2x0.4的,高度0.4是根据metal1的track来的,那宽度0.2呢,是根据什么来的呢?

查了很久也没有找到答案,盼望大牛能帮忙解答,多谢

网友(2016-07-09):
回复 网友A:

   学习!

网友(2017-08-07):
学习了,终于搞清楚了

网友(2018-09-29):
解釋得真詳盡

网友(2020-07-07):
牛!解释的比较详细

网友(2020-10-24):
有涨了点知识!

网友(2020-12-03):
引用 网友A:
一般site width就是metal 2 pitch ,比如SMIC18 的 0.56 x 5.04 ,  0.56 就是metal 2 pitch,
因为std cell ...

版主好,请教下,通过site width的大小,是否可以反过来判断工艺的特征尺寸,感谢版主!!!

网友(2023-04-20):
膜拜插眼

网友(2023-08-11):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24-03-19):
不就是定义,cell横纵几个皮去,直接理解为cell size有点...不过也可以,差不多意思

网友(2024-07-01):
std cell row 高度,影响core能放多少cell。

网友(2025-03-14):
感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
排队膜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