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对于反向器为输出的pin怎样做老化?

楼主(2011-11-25):
是要将pin接gnd和vdd分开做么?

还有输入信号是pulse信号么?
还是接固定电位,当pmos导通时,将输出接gnd,
                      当nmos导通时,将输出接vdd?

或是其它方法?

请知道的帮帮忙啊

楼主:
期待你的回帖

网友:
Depending on what type of burning-in test you are referring to. For OPL, you might need to feed in a system clock/vector for IC to work minimal function. Read JEDEC pub for more details.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your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