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综合时的错误

楼主(2011-11-25):
always @(posedge wr_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sche_info_in_dl1<=sche_info_in;

end
这是往模块中写的,sche_info_in是外界的输入,然后往模块中寄存了一下,为什么综合时提示The logic for <sche_info_in_dl1> does not match a known FF or Latch template. The description style you are using to describe a register or latch is not supported in the current software release???

网友:
你的reset信号没有用到,无法综合成一个已知的带异步复位的触发器,建议写成
begin
if (reset)
   sche_info_in_dl1<=0;
else
   sche_info_in_dl1<=sche_info_in;
end

网友:
always @(posedge wr_clk or posedge reset)
begin
    sche_info_in_dl1<=sche_info_in;
end
楼主,请问你能想象出来这是个什么样子的器件吗?

网友:
2#正解
或者把异步复位or posedge reset去掉,直接寄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