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DRC off grid error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在用assure做DRC时,在135度和90度走线,还有同层金属交叉走线时,经常出现报off grid error的情况,请问这种情况怎么避免(我的snap 设的是0.005)?
我的版图之前做DRC时,assure的swich name只选了PI,所以不检查off grid,但之后又选了flagoffgrid后重做DRC,出现了上千个off grid error,请问有没有批量修改的方法?
听说用stream in(out)可以将报错的线自动拉到网格上,具体怎么做?这样的话,矫正之后我重做LVS,如果match的话也行。

网友:
45度线是最容易offgrid的,  icfb里面stream in/out 都有选项 ---》  snap to grid X/Y ,

选中即可,在streamin的option里面,

网友:
45度特别是画path很容易offgrid,我是建议用reshape修 一下

网友(2016-08-19):
然而必须要注意,如果让cadence自动修改offgrid
就很可能出现 锐角(acute)或者skew edge的错。不知道哪位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