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这个程序主要是实现什么功能的啊

楼主(2011-11-25):
仿真的波形图

仿真的波形图
module dso_sinc_mult(clk,reset, x_in,datain,endata_out,sum);

/*y_out1,y_out2,y_out3,y_out4,y_out5,y_out6,y_out7,y_out8,y_out9,y_out10,*/

input clk,reset;
input signed [7:0] x_in;
input signed [7:0] datain;

output  signed [16:0] sum;
output   endata_out;

//output  signed [16:0] y_out1,y_out2,y_out3,y_out4,y_out5,y_out6,y_out7,y_out8,y_out9,y_out10;
//reg signed [16:0] y_out1,y_out2,y_out3,y_out4,y_out5,y_out6,y_out7,y_out8,y_out9,y_out10;

reg [4:0] count;
reg       endata_out ;//, ena_io
reg     signed [16:0] dataout; // temp sum
reg     signed [7:0]  ibuf [0:10];
reg     signed [16:0] sum; // temp sum
parameter             IL = 9;

/////////////////////////////////////////////////////////////////////////////

always @(pos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
  begin : FSM  // Control the system and sample at clk rate
    if (reset)              // Asynchronous reset
      count <=5'b0;
    else begin
      if (count ==5'b10011)
        count <=5'b0;
      else
        count <= count +5'b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count == 0)
        ena_io <= 1;
      else
        ena_io <= 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set the enable signal for the TAP lines
      case (count)
       1,3,5,7,9,11,13,15,17,19: endata_out <= 1;
        default : endata_out <= 0;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  INPUTMUX
  integer I;
      begin
        ibuf[0] <= x_in;
           for (I=0; I<=IL; I=I+1)
               ibuf[I+1] <= ibuf[I];

      end
  end

///////////**************************************************************/////////////
always @(posedge clk) // Compute sum-of-products for f0
  begin :  OUPUTMUX
reg     signed [16:0] p [0:9];
integer I;
    begin
     dataout = p[0];
       for (I=0; I<=IL; I=I+1) // Infer L+1  multiplier
              begin
               p[I] = ibuf[I]*datain  ;
               dataout= dataout + p[I];
               sum  <=  dataout ;
              end
end
end
//******************************************************************************************//

endmodule

楼主:
怎么没人看看呢

楼主:
哪位仁兄帮帮忙,看看哦

网友:
8位有符号数的乘法....
PS:这是学软件的人写的代码吧....

楼主:
不是乘加啊?卷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代码不是RTL级的,你要这个代码干什么?测试吗

网友:
的确不是RTL的,看起来象是测算验证用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验证我做的东西啊。其实我是想做个插值算法。看见别的书上有个这样的代码,然后修改了一点。但是仿真的时候好像结果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