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版图问题

楼主(2011-11-25):
各位大虾

     你们在画版图时候,有没遇到调出的器件单元库显示不出颜色和形状的现象。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如果你的单元库是空的那调出来肯定啥都没有,请把情况说详细点,还有哪个LSW那边你选择的选项请仔细看看

网友:
display文件有不?

楼主:
有的,我单独看器件单元库的版图可以,但调用的时候不行,什么原因。。。。

楼主:
DISPLAY的选项没选显示层数,多谢。。。。

网友:
shift+F试试,要不然调用的是模块吧。

网友:
pdk安装不成功,重新解压缩,重新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