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a设计中如何知道一个bjt管的最大电流

楼主(2011-11-25):
在pa设计中如何知道一个bjt管的最大电流限制  我现在是手动扫电流等着报warning...不知道有没有不这么二笔的办法

网友:
看文档呗,或者你这方法挺好。。。。

网友:
你可以看PDK中文档上写的最大金属电流密度是多少(取最小的才是最安全的),计算一下你的发射极面积就可以知道最大电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 我去看看

网友:
这种极限参数应该在foundry的文档中会提到的吧!
感觉无非就是metal电流密度限制和结电流集中限制
感觉前者应该是主要的。

网友(2012-04-06):
回复 网友A:

    请问BJT的电路中发射区面积和增益的关系,我设计的Bicmos电路中需要调节发射区面积不知道怎么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