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设计的一个DAC

楼主(2011-11-25):
各路高手,作为一个初学者的我设计了一个8位R-2R的DAC。在cadence-spectre 环境下进行仿真,目标是产生9.7mv--2.5v的阶梯信号。但是发现仿真之后当阶梯信号到达2v以上时,输出就抖动得非常厉害了,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求助!还有,毛刺很多。

dac电路图

dac电路图

输出阶梯信号

输出阶梯信号

网友:
你的op-amp什么结构的?可能超出op-amp的共模范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运放开始是用的pmos对作为差分对的折叠型共源共栅。后来改成了nmos作为差分对的。但是不管是哪种,都发生了严重的振荡,请问我应该怎么修改。

pmos差分对

pmos差分对

nmos差分对

nmos差分对

网友:
输入共模范围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你的管子尺寸猜过去应该是0.35um工艺吧,那就是3.3v供电。
   9.7mv-2.5v,这个范围很大,得用rail-to-rail的运放结构了,单个nmos或pmos输入管都无法工作在这么大的电压范围内

网友:
看过phase margin了吗,opa的输出load 是10p cap,内部有miller compensation,相位应该不够吧
可以看看环路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0.5um工艺,然后是5v供电。因为本来R-2R结构,放大器反相端接反馈,正向端接地,但是DAC输出是负的电压。所以改成正向端接2.5v电压,然后R-2R结构再做些改变。使得DAC输出变为9.7mv--2.5v.因为我还没想出输出0-5v的电阻比例的DAC方案。现在我的理解是,由于引入了负反馈,我的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应该一直都是2.5v的电压。所以我认为没有超过共模范围,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要改成rail-to-rail吗?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这个相位补偿的我全是凭感觉做的,而且这个相位问题我都回避。因为我做的这个DAC的负载要求是10p.能告诉我如果相位不够会影响哪方面的性能?稳定性?如何调整?你是如何知道不够的?我现在去做一下幅度和相位仿真看看。

网友(2015-03-02):
250MHz, Rail-to-Rail I/O,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S  TI 這篇OP的電流如何給還有VDD=2.5~5怎設計出偏壓電路
偶發帖在店員設計媒人禮希望各位前輩能教導小弟

网友C(2021-03-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请教一下,你是如何将负电压改成正电压的呢

网友(2022-04-28):
你好,请问你设计的R-2R的DAC输入信号是二进制编码吗?

网友(2024-01-07):
引用 网友C:
大哥,能请教一下,你是如何将负电压改成正电压的呢

请问您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