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warning

楼主(2011-11-25):
各位大侠:

          在encounter timing 优化的时候,出现以下警告,不理解是什么意思,请大侠帮忙!、

#WARNING (NRDB-733) PIN CLK in CELL_VIEW TOP, init does not have physical port

后面做PT时候,这个CLK PAD 到里面有两个生成时钟,结果是这两个生成时钟找不到。
所以觉的是和这个警告有关系,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网友:
-add when create_clock  in sdc ,

CLK 有physical port么,在 top,  edi里

楼主:
sdc里面应该加了 -add的
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郁闷死!

网友:
encounter和pt是两码事情,不会互相影响的,

建议你先把pt的事情搞清楚,  edi自然就没问题了,

pt为啥会找不到2个generated clock呢,  sdc定义好了么,master clock能找到么

楼主:
多谢版主指点!

网友A:
This warning (NRDB-733) indicates this pin does not have a physical shape defined properly in the LEF.
The possible causes are:
1. The pin does not have a RECT or POLY statement in the LEF to define its geometry.
2. Another reason is the pin may be defined as USE POWER or GROUND.

FYI.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明天就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2020-09-10):
引用 网友A:
This warning (NRDB-733) indicates this pin does not have a physical shape defined properly in the LE ...

请问一下如果是power或者ground port,应该怎么fix这个warnin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