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LC库表征

楼主(2011-11-25):
各位大侠,我用smic018的工艺,ELC库表征在db_spice这一步提示通不过,仿真失败,提示说lib有问题,图已经贴出来啦,求各位大写解答。

网友:
你那个ms018_v1p9_spe.lib是啥?
一般你读电路file或者model file都应该有*.scs 或者 *.sp吧

网友:
请问这个工具如何取得?这个是集成在Cadence平台里嘛?谢谢

网友:
请检查spice netlist 和 model 有没有设对。
还有你这个ms018_v1p9_spe.lib应该贴出部分看看

网友:
你把elc config贴上来看看。
看路径你用了spectre使用的model

网友(2012-04-27):
请问楼上的 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可否将你的elc config发给我看一下?可以的话发到我的邮箱msr2573@163com, 希望能和你讨论一下

网友(2014-02-24):
楼主有没有软件链接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