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pad上时钟点建立

楼主(2011-11-25):
各位大侠:

          现在有两个clock 都是从PAD 端口进入digital core内部的,进到内部后定义两个生成时钟。

          前面encounter 在timing 上分析都没有问题,但是在PT sta 的时候就找不到这两个时钟的相关信息。
实际encounter 中建立CTS 时候, clock root 点都是从PAD上开始的。这里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的clock 的root 点
在PAD过后的C(PAD--》C)点开始才比较合理啊?
          也听有同事说过某些clock 在建立root点的时候要考虑PAD上的位置,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这个位置设在C点上呢?

网友:
就设在port上, 即pad的 bond pad点上, pad本身的delay要考虑的,如果设在C或I端,那pad本身delay就没了,

我估计你 是 定义sdc要-add 吧,针对同一个port的 create_clock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则呢么同步PAD上面的时序 和PAD外部的时序呢。。加了CTS后,PAD前会插入很多buf来保证芯片内部的skew,但PAD外都没有buf的,我的CTS 后 timing 检查这上面有很多vilotion。。

楼主:
遇到端口上violation,一般要和前端工程师讨论,看是否是端口的input output delay 导致的。

网友:
因此 clock tree synthesis 之后有一步骤叫 virtual clock latency adjustment的步骤啊,

就是说吧clock tree的latency 反标到input,output clock上,

因为IO path假想是外面有个同步电路, 和里面的clock一样,因此io上也是要加上或减去这个clock tree latency的,

一般IO timing要这样调整以后 再看,否则 看到violation也不一定是真的,
对于input,会增加很多violation,因为launch path增加了 (setup time检查,hold则反)
对于output path, 会减小violation,因为capture path延长了,

网友(2012-02-10):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详细的做virtual clock latency adjus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