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ART的测试验证

楼主(2011-11-25):
我设计了一个UART,现在正处于验证阶段。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我的UART是apb的一个从设备。具有发送寄存器空中断,发送完成中断,接收寄存器空中断,接收校验错中断。数据位有四种情况:5、6、7、8bits,接收位3种情况:1,1.5,2位。校验位可选。
      现在我验证时遇到了问题。不知道感如何处理中断。我是想当中断过来时通过检查状态位来判定是哪个终端。如果是发送寄存器空,则往发送寄存器里加载数据,如果接收寄存器非空,则取出接收寄存器。
      但是当我这样处理时出现了问题。因为这些状态位相对于APB_master来说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在这里向各位前辈求助。初入职场,望请帮忙。

楼主:
就没人说句话啊,真伤心

网友:
我建议你去看下linux里面的uart驱动。中断是靠中断线触发的,而不是轮询去查的。而且中断处理完后最好马上清中断。

网友:
你可以只报终端,而终端怎么处理由Master来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每个中断都设置的有中断使能,如果中断使能并且状态位置1,则产生中断。并且这些终端相或产生一个总中断。一旦总中断产生中断,就去查状态位,看是哪个产生的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是总中断,下面有好几种可能,所以要去查状态位。我的中断触发是边沿触发,这样好像不需要清中断了吧

网友:
分为中断线和中断寄存器,都由MASTER置位即可,你说的“相对于APB_master来说持续的时间太长了。”能详细说说是什么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状态位持续的时间,要比apb_master的clk长的多。不过经过这几天的思考,也明白了不少。现在正在测试,自动比较读写数据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