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K的GPIO_IO用法

楼主(2011-11-25):
最近做一個項目需要用到GPIO的IO(雙向輸入輸出),該怎麼在EDK中操作?
有大大給小弟一個起頭吧!

网友:
我记得EDK里有GPIO操作的demo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有是有~不過只是LED或是SWITCH~都是單向input或是output~沒有雙向的IO

楼主:
自己回覆給自己
有個類似的~不過看不太懂~持續詢問

下面這個連結有指導~不過學習中~不是很懂
http://www.eefocus.com/yq000cn/blog/10-08/193744_045dc.html

网友:
他的方法就是用3个GPIO,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在外围的FPGA里转成三态门,通过CE信号切换输入输出模式

楼主:
不過我在想能不能不要這麼複雜完成
讓在下再試試~
有結果在看是要發帖子還是發文說明

网友:
如果不能动态的修改GPIO输入输出属性那就没有简单的方法了

楼主:
又找到一則用兩個GPIO作三態閘的inout port
但是我只需要一路的data inout 感覺這樣做就很複雜

http://www.cnblogs.com/icelyb24/archive/2011/06/21/2086288.html

楼主:
對了~那有人可以針對
XPS General Purpose
Input/Output (GPIO) (v2.00a)
中的GPIO_IO做個解釋嗎?
明明電路中就是已經做好了三態~但是合成的時候必須再多做一層?
總感覺怪怪的>"<

datasheet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ip_documentation/xps_gpio.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