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用Xilinx FPGA做SATA IP的疑问??!

楼主(2011-11-25):
用FPGA控制SATA硬盘,也就是用FPGA读写SATA硬盘里的数据。
因为Xilinx没有SATA IP核,只能通过SATA协议自己做一个IP核。
SATA协议里面有主机协议以及设备协议之分,那如果自己在FPGA里写SATA IP核,是不是只要写和主机有关的协议就行了?SATA硬盘里面内置了设备方的SATA协议吗?
另外,第三方的SATA IP核要多少钱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只要 SATA Host IP 就可以了,SATA硬盘自带有Device控制器。Virtex 高速接口可以用来做SATA PHY,Host控制要楼主自己写,是个比较有挑战的项目。

网友:
这个难度比较大,全部自己写,即使是专业的工程师,也要耗上半年时间,结果还未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从一开始做就能够感觉到非常有挑战了,这个是我的毕业设计,资料少,有经验的人也极少,真的对我来说太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难度非常大,我硕士研究生,这个是我的毕业设计,感觉已经超出了一个研究生的能力范围……

网友:
我们这边尝试做过,一个研究生搞了一年多,最终放弃了;也有工程师私人做的,给我们报价6w;建议LZ如果只是混毕业,那可以糊弄过关,如果真的要用起来,那还是买现成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给我提供这个消息,确实,虽然说我研究生前两年做过几个项目,但是这个毕业设计要从头开始,对SATA协议以及GTX也从未接触过,半年多的时间,太难了……

网友:
FPGA+IDESATA转接芯片好了,难度会降低很多。混个毕业,别为难自己。

网友(2012-06-04):
楼主你好,我这个月即将硕士毕业,毕业设计也是做这个题目,使用纯逻辑+ROCKET IO的方式实现SATA主机控制器,然而在去年的上半年我还是什么都不懂的。我只是想说我在去年年底找完工作后,静下心来花了4个月阅读英文文档,1个半月完成代码编写和调试,已经实现机械硬盘和固态硬盘的持续DMA读写,使用固态盘持续存储可达180MB/S,持续读出速率可达200MB/S,这是在2Gb数据持续传输过程中实测的结果。我想说这个对于有心人来说并不是难事。我以后的工作与double E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楼主有需要我会稍晚些回复楼主我的联系方式,毕竟没有毕业,不好留痕迹。
另回楼主的问题,在应用层部分,需要楼主关注设备端Command Protocal的部分,因为没有给出主机相应的部分,所以在写主机时,需要根据设备反推主机状态机跳转。其余的均可按照主机方制作,但不同硬盘在状态机方面可能要做很多调整,越是晚买的硬盘,它的状态机越烂,需要主机较好的兼容性。
需要参考的资料:ATA-7的三个pdf,SATA2.6 GOLD,Xilinx XAPP870等
希望主机圆满完成,楼上的各位顺利毕业

网友:
楼上哥们儿很牛啊。要是只是单纯实现能同device交流的host也不是很难,难的是实现一个能集成到计算机系统的host。
楼主可以按照协议写个简单的host,发几个简单的ata,实现同device交流就行啦

网友(2012-08-19):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Sata design . I need a core

网友:
网上有人用GTX做的SATA控制器源代码,只需要将GTX改为GTP就ok了。 不过要想办法解决GTP16bit和GTX32bit,顶层兼容的问题。

网友(2012-10-21):
great project .there is a core in opencores.org

网友(2013-12-03):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是今年硕士毕业生,也是做SATA接口固态盘,请问后来您的毕设是怎么实现的?能否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希望能咨询您?我的qq是:2451790041
   O(∩_∩)O~

网友(2016-04-12):
回复 网友C:
大神你好!有问题请教你,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QQ:282550247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请问你最后实现了这个sata的控制了吗?最近,我的一个设计需要大量存储数据,因此需要fpga来控制硬盘,现在是在考虑是直接弄sata,还是用pcie转sata。不过发现这两个都很少有资料。

网友:
将SATA协议做出来还是很有难度的,不光是工作量的问题,我们公司就是做硬盘的,SATA协议,,

网友(2016-07-15):
回复 网友C:

   求助 k7上将gtx配置成SATA模式!!!
  QQ 826149473

网友(2017-01-02):
这个是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