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的禁止布线

楼主(2011-11-25):
encounter中,在模块上加了routing blockage后,为什么后来上面还是有布线?  还有为什么violation变多了?
新手入门,希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网友:
看你 是blockage了几层metal啊,

blockage不能挡住pin本身的连接吧,否则线连不出来了,要小心处理,

网友(2012-03-12):
怎么处理呢……

网友:
可能是挡住了pin,或者你没选择要屏蔽哪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