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etal fuse的问题,有谁用过熔丝?

楼主(2011-11-25):
    我要做一个电路,A端如果出现错误的话有可能会短接一个12V的电压,B端结的是后续的电路。我现在的想法是,B端接一个翻篇的二极管,类似于ESD保护那种,如果A端短接了12V,那么AB之间烧断,类似于保险丝,后面的电路不会受影响。
    现在有个问题,看了版图设计的文档,有一个metal fuse感觉类似于我的东西,但是文档中要求凹槽宽度1.5um,长度8um,这个东西很大呀,我要做的地方面积很小。没有这么多的面积。
    另外我也不理解,我只需要A端短接的时候AB之间烧断,应该随便设计个宽长,只要不影响正常工作就行了吧。
    希望高手能给予解答。那个fuse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面积,我需不要按照fuse的要求来设计这个保险丝。

网友:
第一:这个不是你版图能设计出来的。你A端接了12V,你的metal过电流能力有多少?为什么能烧断?能量有多大?
第二:fab给的这个rule,一般是按照某种测试环境下的实际验证值,说明了他们是在某个条件下验证了他们提供的值,其他值是他们没有试验过,不是说可以或者不可以。

网友:
能讲讲下metal fuse的作用么,很多工艺都带了,一直没用过,

网友:
比如有大批电阻的情况,而电路设计的时候不清楚工艺上具体偏差会有多少,,或者电路设计者需要不同种方案测试电路性能。可以根据具体设计方案情况进行fuse切割,完成电阻值的数据匹配,从而得到想要的电阻值,节省流片的时间和成本。

网友:
fuse一般是用来做trimmin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B端接个钳位,如果这个metal的凹槽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比这个钳位二极管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小,那就可以保证这个metal凹槽先烧断了。这样子想不知道合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fuse切割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吗?怎么个切割方法,怎么能保证是这个fuse烧断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被烧断了。和fuse串联的还有一个电阻,这个电阻你不想要了,想把这个fuse烧断,你怎么保证不是这个电路烧断而是这个fuse被烧断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fuse的画法,厂家都提供的

它的需要切断的区域是有PA层的,和PAD区域一样,也就是开口层,没有被钝化层覆盖。其余的区域你要想弄断,你需要把这个钝化层去掉。
而fuse区域你可以直接就弄断,因为它是暴露的。所以你说的弄错的情况不会发生的,呵呵

网友(2011-12-25):
问题是这种Fuse在高压12V下烧坏后,无法像外部熔丝替换。

网友:
就是因为不需要才烧断的  还要替换干嘛啊?

网友D(2014-10-15):
fuse电阻的作用是为了对内部的电阻进行调节,就是你所画的这个模型,但不全,它上面还有一层开窗(PAD层)有些工艺还需要在下面加个阱,“烧掉”并不是通过大电流烧掉它,而是开窗之后直接腐蚀掉。另外,这个尺寸大小取决于工艺的精度,并不是说要多少尺寸就多少尺寸的

网友:
要是距离不够,可以采用蛇形线走,增加线长

网友:
金属线的fuse在熔断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热量以及可能伴随部分材质汽化,所以首先,fuse区域需要与功能电路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其次在fuse上要对钝化层开窗;每个foundry对fuse熔断方式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建议严格按照DesignRule上来,可以的话最好咨询foundry的技术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是有比较general做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工艺的要求并不是太严格

网友:
楼主的希望可能得落空了,这样实现起来面积得有心理准备

网友F(2020-09-09):
引用 网友D:
fuse电阻的作用是为了对内部的电阻进行调节,就是你所画的这个模型,但不全,它上面还有一层开窗(PAD层) ...

不能理解这个说法,如果是腐蚀的话,PV应该是最上一层了吧,PV做完整个工序也应该完成的差不多了,接下来还要再加额外的工序腐蚀吗?

网友(2021-08-11):
引用 网友F:
不能理解这个说法,如果是腐蚀的话,PV应该是最上一层了吧,PV做完整个工序也应该完成的差不多了,接下来 ...

应该是Probe探针加电压,一般在1-5v之间,用一个充好电的电容对fuse放电,使fuse熔断并且汽化,从PAD OPENING 开窗逃逸,从而形成断路。

网友G:
请问fuse下面加阱起什么作用?

网友(2023-01-18):
引用 网友G:
请问fuse下面加阱起什么作用?

猜测怕向下熔断和衬底相连导致短路?Nwell 来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