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时的glbl.v出错

楼主(2011-11-25):
各位好,在使用Ip核后,用modelsim se 6.5仿真,按照网上说的在vsim步骤时将glbl.v与测试文件一起,这样是通过了,可是却无法run出波形,总会弹出提示“are you sure to finish”.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先确认测试平台中是否提供了足够的仿真时间,再确认仿真工具的时间是否在前进,当然是否添加观察信号也需要去确认。

网友:
请贴TB文件....

网友:
"are you sure to finish"代表你已经仿真结束了。
1)你在波形中加入信号。
2)编译的时候(vlog,vcom)加参数,+acc=nrmp,具体可以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