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的local_init_done始终为低电平

楼主(2011-11-25):
altera high performance DDR2 controller II综合和下载都没问题啊,为啥就是不能初始化呢?
PS. 板子也没问题。

网友:
仿真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2012-01-05):
先功能仿真嘛,联系我噻

网友:
一般说来硬件的可能性比较大,比如说你设置的引脚与实际PCB的引脚连接不一致,要仔细对对!

网友:
复位一下试试,再不行用EMIF TOOLKIT调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可能是晶振的问题,导致里面的PLL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