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8)

楼主(2011-11-26):
问题由szp9912收集提供,特此感谢!

What corner-IO contains?

corner-IO 里面有什么?

难度:2

网友:
corner IO是physical only cell,里面没有逻辑功能,也属于一种filler cell,目的就是保证PAD ring上两边的PG ring能够连接起来。
还有一点,有的corner IO上还有seal ring,其实就是在角上加入了比较耐磨的层来保护芯片避免芯片损坏,因为边角比较容易磨损。
这个其实与使用的库有关系,你的corner单元上不一定有,但是最后芯片上一定会有的,有可能是由foundry帮您加上的seal ring。

网友:
seal ring添加的corner ring一般含有L-mark,减小机械应力,和 corner pad是两码事,
是包在corner pad外面的,  我现在都很少画seal ring了, 叫fab画,

corner io pad除了 能保证 两边的 连线连接, 还有

1) dummy bond pad 为了减小封装的难度和 减小一些应力的效益 (不是必须的)
因此corner pad两端最好空一些距离 来bond wire,封装,否则封装有一定的难度,
容易出问题,

2) dummy poly , 也是减小机械等效益, 有一些ACtive, SP区域,不知道干啥的

网友:
好陌生啊,学习了!

网友:
还有些dummy metal,density area,

网友:
有時可以在cornor IO 放進ESD電路

网友(2013-10-11):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过seal ring,貌似都是fab会加的

网友:
这个版主太牛鼻了,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2019-10-21):
学习到一些版图的知识,谢谢。

网友(2020-10-28):
这个版主太牛鼻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