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教

楼主(2011-11-26):
什么是多值驱动啊?什么时候出现多驱动错误啊

网友:
一般就是一个内部net去驱动多个输出port,优化的时候应该加上相应的buffer等

网友:
always@(a)
     c=a;
always@(b)
     c=b;

问: a,b同时跳变的时候,C等于什么?
明白了没?
不知道跟你说的一不一样,一般我叫它多源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