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进行loadpull是遇到有portadapter的电阻r为负值

楼主(2011-11-26):
拉负载当输入功率大到一定程度时  在所扫描的portadapter的反射系数的所有幅度值中 都有portadapter的电阻r为负值

网友: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因为是有源的器件,r是负的。好像还有一个稳定工作的标准。忘了,要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给出的warning来看好像说的是portadapter的r,portadapter是从器件输出口向负载看的阻抗 这个应该是个无源网络呈现的阻抗吧
不知道r到底值的是哪一个端口的电阻

楼主:
我悲催啊

网友(2012-07-19):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3-03-01):
敢问楼主如何解决

网友(2024-10-30):
貌似要转换一下,a=m+J*n,z=(1+a)/(1-a) Load=z*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