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用过高压工艺?请教了。

楼主(2011-11-26):
我做的是一个探测器的电路,探测器是阵列的,如果其中有一个坏了,有可能导致这一个短接到12V电压上。所以想问下有什么高压工艺可以解决啊?

网友:
BCD 都可以接600V的好吧, 12V 估计cmos都能搞定,

网友:
可以用旺宏的24V或者40V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上华0.5工艺的工艺文件,给的vds max和vgs max是6V呀。不知道要不要按工艺文件给的设计啊。仿真的时候要多好高的电压才会显示击穿。

网友:
上华有15V工艺,ST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