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buck DC-DC的效率怎么计算啊?(PFM控制)

楼主(2011-11-26):
希望哪位牛人帮忙解释一下,buck DC-DC 的效率怎么计算啊,paper里面一般都只画个效率曲线,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
很迷惑啊

网友:
The efficiency of a DC/DC converter usually has the following few items:

(1) Conduction loss: generated by the resistance of the siwtches.
(2) Switching loss: the overlapped of the current and voltage duing the switching operation
(3) Other losses: gate charge, inductor loss etc.

Now days integrated switches has optimized device/design to reduce the dominate loss mechanism therefore there is no easy way to estimate the total DC/DC converter loss.  Actually the easiest way is to publish a typical loss curve w.r.t. load and line operation so the user can lookup the expected loss by simply refer to his working condition in the cur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在仿真的时候如何大概的计算效率?如何才能得到效率曲线呢

网友:
It's difficult to get efficiency curve from simulation only. These types of curves are typically collected by bench tests.

You can estimate switching loss and conduction loss from simulation, which give you some idea about the approximate efficiency.

楼主:
回复 网友A:

    got it, thanks

网友(2025-01-05):
同问,忘大佬不吝赐教。如果直接算输入输出功率的话,按照仿真结果calculator中是用RMS函数还是average(ab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