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olded cascode输入管上面的两个管子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11-27):
输入管的上面又串接了两个管子M4、M5,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想了一遍,好像没什么区别

网友:
个人猜测:这个是高速运放,而且M1,M2的size很大,为了减小次主导极点的影响,用了M3,M4隔离输入管和次主导极点。脱离了实际应用来看电路,实在不好猜M3,M4什么用的

网友:
M4和M5可以使两边的直流电平匹配,如果M3换成cascode,可以去掉M4,M5

网友:
猜测一下,M4,M5可以削弱大信号跳变时输出对输入的干扰,增强反向的隔离效果。这是个差分输出的OP,不知道共模反馈是用什么机制实现的,也许和这个有关。

楼主:
猜测一下,M4,M5可以削弱大信号跳变时输出对输入的干扰,增强反向的隔离效果。这是个差分输出的OP,不知道 ...
引用 网友A:

    共模反馈就是普通的SC-CMFB

网友:
感觉可以提高输出电阻,提高增益吧。另外减小折叠点的计生电容也是一个原因。

个人猜测,希望楼主能指明出处

网友:
提高匹配,和减小Cap

网友:
这是共源共栅吧,提高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提高增益?呵呵,你最好推导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M3,M4对增大输出阻抗的贡献不大。

网友:
在我看来,这个像是两个级联的电阻,提高pssr的。同时像是有反馈的作用

网友:
隔离差分管的电容,降低次主极点。

网友(2013-04-14):
同意10楼,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增益,同时提高非主极点的频率

网友:
回复 18# jxjxhwx 多出来的极点大小应该为gm1/cgs4,很远的,对于PM的影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