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低功耗设计upf中定义的低功耗单元,例如retention cell,是synopsy库中带的吗?

楼主(2011-11-27):
请问低功耗设计upf中定义的低功耗单元,例如retention cell,是synopsy库中带的吗?

网友:
应该是带的
candance的好像是cpf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pmk, powermanagment  kit library里面的
算特殊单元把,一般stdcell lib没有这个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标准库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功耗管理的我再看看!!!

网友(2012-12-01):
标准单元好像没有这个呀!还是只有最新的标准单元才有!

网友(2014-02-24):
请问功耗管理的库如何添加到dc和icc中呢?和标准单元库一样直接添加,icc直接能识别出来吗?

网友(2014-09-28):
可以的 和用普通库的方法一样,不过pmk的库一般貌似都要花钱买

网友(2016-10-10):
回复 网友A:

   群主  问一下 std cell 库中有 ....base...  和 ....pmk..... 这两种库  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