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与mos有什么区别,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楼主(2011-11-27):
如题,谢谢!0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指mim和mos电容

网友:
mim 是2层metal之间的电容,  一般是top和top-1 层metal之间的,

比较精确 , 一般要ultra thick metal 这种工艺来制作

mos电容不是特别精确, 不准

网友:
MOS电容受限制比较大,因为是MOS结构,DC偏压直接影响电容的大小,而且电容的充放电也比较慢,尤其是在反型的时候,同时poly deplection也会影响MOS电容值。
MIM电容两端是METAL,充放电速度应该更快,没有其他半导体效应的影响。
FYI
至于应用在什么地方,不是做设计的,不大清楚。但是RF产品工艺中一般都是有MIM结构。

网友:
MIM CAP用在对cap值要求比较精确的场合 , 比如 adc的采样电容,
一般是 0.7~1.5 ff /um2 ,

RF 里面用的多,因为 用了ultra thick metal(即top thick metal) ,有利于mim的形成

网友:
mim : metal insulator metal, 工作原理类似于平板电容,电容值较精确,可以用面积x单位面积电容来估算电容值.电容值一般不会随偏压变化.电容值较大时,占面积很大.一般在靠近顶层金属的地方实现。
mos电容 : metal oxide semiconducter, 工作原理参考半导体类书籍中的二端口mos结构,电容值不精确,且可以实现随控制电压变化而变化的电容值。版图面积大大小于mim。在硅片表面实现,需要用到active区。

网友:
还有一种MOM 电容, metal oxide metal,用到侧面metal oxide直接形成的

和侧向平板电容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mim和 mom电容的区别又是什么,应用范围呢?

网友:
mom 电容见tsmc design rule,有讲

网友(2012-02-07):
mim电容比较精确,充放电快,但是方容值不高面积比较大
mos电容方容值高可以节省面积,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mos电容本质还是一个mos管要收到vt的影响,如果电容要求从0v开始工作,就要解决这个mos开启的问题了

网友:
非絕對 ..
MIM 須多一層把IMD 弄薄些才能增家 metal 間電容 , 目前有process 看到 mim 會是 mos cap 的1/3 ..
而一般 mim or pip 都只 tt/ss/ff ..反看 mos 是 5 corner model ..

mos cap 最大問提是電容和電壓 .. Vgs < vt 下電容很小,
同樣電容下  mim = 3 mos_cap
sim 出來看是 mos cap 比較小但  會用 pip  or mim 主要是電壓 .
不論 pip/mim or mos cap 都有 frig cap

如你電壓很低  ~500mv or 用來做 sample/hold ..一般都用 mim or pip

不過 mim  or pip 都因IMD 弄薄很多是 lv ..要高壓到 40v 得給用 high volt mos ..
但 oxide 很厚下CAP 很小 ..

网友(2013-02-22):
回复 网友A:

    请问,mim cap 用ultra thick metal和用普通厚度的metal,会有性能上的区别吗?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同工艺很有关系啊  TW 汐创 做MIM和MOS电容都是不错的  可以拿他的产品来研究

网友(2016-06-01):
主要考虑的就是精度吧 MIM精度高但成本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