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69)

楼主(2011-11-27):
问题由szp9912收集提供,特此感谢!

What is LEF? what it's difference with GDS?

LEF是做什么用的?与GDS的区别是什么?

难度:2

网友:
library exchange format, edi flow里面用来做库抽象的文件,只保留pin, blockage, vias,

和icc的mw fram view类似,

好处是文本可编辑,好改,

网友:
可以通过abstract 抽出来, 自己再编辑下

网友:
深入的了解不多,希望BZ能讲下。
大概知道是一种通用的软件之间互相交换的数据格式,GDS也是一样,貌似LEF是cadence公司出的标准。
一般LEF都是制定某些单元模块后(包括最后的版图)抽取的数据格式,用于生成可调用了数据。

呃,不过我这样说还是多模糊的。。。

网友:
学习了,以前只知道gds

网友:
cadence       synopsys               magma                olympus
       LEF           FRAM view            volcano lib               LEF
       DEF          MW design cell       design volcano          DEF

楼主:
LEF是一种简化版的GDS,它只包括size和metal层有关的信息,比如pin,blockage等,其他base layer的东西只在GDS里面可以看到。
同时LEF还有一些GDS里面没有的信息,比如,metal的R,C,routing and placement rule等

网友:
怎么说呢, lef包含 tech lef和macro lef 2种,一般lib给的 有的是合在一起的,有的是分开的
建议分开,因为有时候tech header lef 要修改些东西的,

tech header lef 主要是place&route rule,和icc的 tf一样的,定义一些规则 ,引导布局布线工具
工作, 有很多信息,比如metal thickness, EM limit 等,
有时候要修改一些rule来去掉route violation,

macro lef就是上面我们讨论的lef,是cell abstract view,通过abstract这个工具从gdsill抽取得到,
可以人为的修改, 就是有MACRO XXX关键字的这种,

edi的一开始rda_Input(ui_leffile) 第一个必须是tech header lef,   合成在一起的也行,

网友:
milkyway,Astro,icc在这块就是一个tf file, CELL、FRAM view是另外的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at about DEF?

网友:
design exchange format,是存储 place&route 信息的, 和 icc的design cel view一样的,
是可读的信息,和lef一样的,可以改

cadence是LEF/DEF flow,
synopsis 是FRAM/CEL view flow,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 .plef file = .lef file ?
and what about .lib file in cadence?

网友:
LEF是供PR工具(encounter)用的技术库文件,或者cell的macro描述文件,只涉及到routeing信息和pin信息以及OBS信息。也可以转换为其他工具的PR用文件。
而GDS包含的信息更具体,MOS器件的每一层layer信息都包含在内,是最终tape-out给foundary的数据形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plef看具体的语境和文件啊, arm memory的还叫vclef呢,只是个文件后缀名,

实际上是lef的格式,

.lib就是synopsis的 标准库格式,cadence也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oh, thanks your reply

网友(2014-11-25):
回复 网友D:

想问下,def和gds有和区别,可不可以用def文件做drc和lvs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E:

MOS器件的每一层layer信息都包含在内

这里的信息指的是什么信息,我理解的就是每一层net的连接情况,长度,宽度和间距这些(其实就是位置信息)还有via或者via arry的位置信息 请问还有其他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红字标注的部分,那是针对GDS的(完整的GDS还有有源区,阱,栅氧区等,,,,,),不仅仅是metals和vias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源区,阱,栅氧区   这些也就是所谓的base layer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错,而这些在LEF中是不关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 多谢版主了 版主你看下面这个图,这是陈版主每日一题中的一道题目:

这里如果修改base layer岂不是要修改有源区之类的,但是这些都是foundary的事儿吧 后端工作的人不能动base layer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foundry的工作人员是按照后端提供的gds数据加工的,所以得先后端的改才行啊,foundry哪能随便改客户的数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知道版主的意思 但是比如有源区的掺杂浓度这些 咱们做后端的是没法定义的吧 还有有源区的长和宽这些,数字后端用的不都是foundary给好的std cell吗? 自己如何改 请版主明示 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网友F:

知道你说的意思了。其实动basic layer,对数字部分来说就是简单的ECO没办法了,需要添加门,这样器件有变动了,所以basic layer也就必须要动了。
当然能用已有的spare cell或者其它已有的cell解决问题的,能不动basic layer就不动,控制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多谢版主;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添加或者减少门,也就是添加/减少 std cell(foundary给好的)  这就叫动了basic layer了。
但貌似没有动有源区 阱 这些东西,是不是说添加了std cell进来,因为std cell中肯定会有阱 有源区这些,即是说添加std cell,也就是动了阱 有源区了

基础比较弱,多谢版主耐心解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 万分感谢版主

网友(2025-03-14):
LEF是做APR用到的文件,作用是提供cell的形状、金属层、出pin位置等,与GDS的主要区别是GDS包含了所有lef之间的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