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TCAD Ligament使用求助

楼主(2011-11-27):
在使用ISE tcad Ligament的时候,无法修改工艺步骤的一些参数,比如说文字,数值等。就是点开修改参数的窗口后,下拉的菜单都可以选择,只要是修改文字的文本框,都没法输入啊,就如同键盘失去作用一般

请诸位帮助!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登陆软件的问题, 你用的啥, vnc, x-manager?

用 x-shell起来就行了,

网友:
哦,我想起来了,是当前用户对于ISE的控制属性是只读的,不可写的.需要修改用户的权限,或者该用其他的用户来,运行ISE,那样才可的.我遇到过的.谢谢,希望有助于你..

楼主:
多谢你的回答啦,这个我也试过,可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后来我把SCIM中文输入法那个设置给pkill了,就可以输入了~

网友:
这样呀。linux中一般 使用英文输入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