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1-11-27):
读的是工艺厂提供的tlu文件
1.在check tluplus的时候。发现读入的Min&max 文件都有,但是chenk的结果是0。但是什么错都不报
2.做place的时候出现以下的错:
Error:psynopt has abnormally terminated (OPT-100)
Error:Initialization of the TLU+RC model failed (RCEZ-030)
TLUPlus based RC computation is disabled (RCEX-144)

milkyway是工艺厂提供的。用到的sram是自己转换的。转换的sram没有plib和pdb
各位大大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不?

网友:
可能你的ICC的程序版本与工艺厂产生的TLUPlus文件的版本不一致。
建议利用工艺厂提供的itf文件,重新产生一份TLUPlus文件。

UNIX% grdgenxo -itf2TLUPlus -i itf_file [-f format_file] -o TLUPlus_file

注意:产生出来的TLUPlus文件,单位为(fF and ohms)

网友:
有道理, 如果check_tluplus_files 没法过的话,下面timing driven flow是没法进行的,

check_tluplus_files 正确的情况是返回1 ,  有可能是tluplus files太老了,

report_tluplus_files看看,

mw需要sram lef来建, plib/pdb是给pc用的,icc不需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RAM怎么把相关数据提供给ICC用的?

我怀疑你这块出问题了,也就是SRAM在ICC中没有正确读入

网友:
应该不是, sram只是个reference library,

main library的tluplus应该check过才行的,

楼主:
恩。确实是tlu库的问题,现在已经用itf转换新的库来用了,不过生产出来的单位为(fF and ohms)这个对项目有啥影响?如果有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你是说 那个 单位不一致的warning是吧,没关系

以tf的为主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 tluplus的单位会被忽略,而自动按照tf文件的单位来计算?工具是自动换算么?还是说只是单纯的换个单位而已?如果是单纯按照tf文件的单位,这里是不是和实际itf的描述不一致??

网友(2014-06-16):
回复 楼主:

    oh, my god。。

就是这个问题,我研究来三四天,最后换了一份重新生成的tlu+文件就解决来。

太误事啦!

网友(2015-04-17):
回复 网友A:

   仅仅只要重新把itf file转换成tluplus file就可以了吗?

网友(2017-04-24):
ICC的具体命令,具体文件说一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