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ifo IP核 的empty信号不对

楼主(2011-11-27):
在编写带fifo的uart时,仿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问题:        看empty信号波形,出现了“1”后又“0”,过几个时钟后,又从“0”变到了“1”,不知何缘故?请帮助!
期望结果:  正常应该是empty出现“1”后,一直保持为“1”,证明读空fifo了。
自己分析了下:
1. empty第一次出现“1”是在valid为“1”,即读使能有效时,读空了fifo,所以empty信号变“1”,但仅持续了一个时钟,就从“1”变成      “0”;
2. empty第二次出现“1”是在almost_empty变为“0”的前一个时钟;

请高手、好心人帮助~!

网友:
我不是什么高手。说两句看看:
1、检查下各信号初始化过程。
2、FIFO不为空,难道有数据在持续进入FIFO吗?
看信号命名,有点怀念学软件无线电的时候,也做过

网友:
你最好把和empty相关的信号都拉出来看看。FIFO其实就是一个ram加逻辑,把逻辑部分拉出来看看把。

楼主:
谢谢先~
我判断的逻辑是只要fifo不空就读fifo数据。

我再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