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 Compiler的静态时序分析引擎是否和Prime Time的一致?急~~~

楼主(2011-11-27):
各位大虾,DC和ICC中的静态时序分析引擎和Prime Time的静态时序分析引擎是不是一样的呢?这三个软件都是synopsys的,用DC和ICC进行时序分析后是不是不需要用Prime Time进行分析时序了呢?谢谢。。。
O(∩_∩)O谢谢

网友:
ICC和PT从结果上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引擎就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了

网友:
发个参考文件给你:

网友:
correlation极好,不要然怎么说是一家公司的呢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要不然pt怎么卖钱,

网友(2012-04-08):
回复 网友A:

    写的很简单!

网友:
引擎是不一樣的,但結果應是相當接近。若有大差異,應是變數設定有不一樣。

网友:
只用过pt,icc没用过

网友(2012-05-08):
同意

correlation极好,不要然怎么说是一家公司的呢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要不然pt怎么卖钱

网友(2015-11-20):
IC Compiler的静态时序分析引擎是否和Prime Time的一致

网友(2017-10-10):
应该按标准流程来走吧,sign off都要看P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