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SPICE电源仿真

楼主(2011-11-27):
求教orcad pspice电源仿真问题。如下图,左下角的受控源,是受电感L1的电流i(L1)控制的,但是怎么设置才能实现这一点?  谢谢!!!
本人参照的《开关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张卫平》7.5.2节内容。

网友:
放置一个直流电压源如V1(左正右负)与L1串联,并将直流值设置为0V,修改左下角的表达式为{I(V1)}即可。Evalue是一个行为表达模型,可以输入数学表达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不过我琢磨了好半天都没找到怎么直接修改表达式。难道是orcad版本不同了。
不过按照您的思路,我把property里的“Pspice template”值由“E^@REFDES %3 %4 %1 %2 @GAIN”改成“E^@REFDES %3 %4 VALUE={@EVALUE}” 当然又增加了个“EVALUE”的值设为“I(L1)”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不难的,可以从ONSEMI下载34063的仿真文件,参考一下。

网友(2014-07-16):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