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进行loadpull是遇到有portadapter的电阻r为负值

楼主(2011-11-27):
拉负载当输入功率大到一定程度时  在所扫描的portadapter的反射系数的所有幅度值中 都有portadapter的电阻r为负值 这是为啥啊

楼主:
是不是现在全国就我一个做毫米波硅基功放?!!!

网友(2013-11-12):
楼主找到原因没,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portadapter内部由L,c,r组成,r和外接的port的z0串联,如果扫描的gamma的模<1,则r+z0>0,-17.8996+50>0,没有任何问题,warning只是提示性的。

网友(2015-10-19):
楼主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那个负阻怎么解决的?对电路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