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仿真结果怎么与测试结果比较?有这算的方法吗?

楼主(2011-11-28):
我的电路只有仿真结果,而我找到的文献只有测试结果,我想作比较,导师说不行,我也觉得不是很妥,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大侠知道是否有折算的公式?(当然是牛人或高水平文献中说的)。比如是否可以把仿真结果乘个0.8(或者别的小数),然后再和测试结果比较?因为大家都知道,流片后的性能要比仿真差,所以,仿真结果更好些。我是做模拟集成电路的。谢谢认真回复的大侠。

网友:
一般都是看仿真结果的波形,根据你的参数来判断是否够精确!

网友:
silicon和仿真的区别在于:
1, 仿真用的是人为简化的model, 所以simulation的正确与精确程度取决于model,包括电路本身的model, 还有device process的model. 这些model都有适用范围。
2, silicon都是有很大的variation的,仿真里面看你是否考虑variation.

所以,一般来说仿真和silicon的区别不光是比率的差别,很多时候是一个能work一个压根不能work的区别。所以你拿simulation的结果和别人的silicon去比较,很难说是很有说服力的,最多就是一个大概的估计和初步比较。不能用来科学证明你得比别人的好。再说了,工艺是否一样,条件是否一样,很多文献上说的都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