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cell库器件参数化时,X向伸展和 length 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1-11-28):
在版图编辑窗口,执行菜单命令Pcell ->Stretch in X…,
为什么栅宽固定在0.18um,如图所示。

网友:
难道是因为你用180nm的工艺库?

不懂

有情专业人士

楼主:
因为设置问题哦,要设置为如图所示的

网友(2012-04-08):
如果length没法拉伸,肯定是你的拉伸线位置错误,或者在设置拉伸线的属性时出现问题
在参数变化时,图形是以拉伸线为界,以拉伸线设置的拉伸方向拉伸,所以必须保证拉伸线横跨gate,还需注意拉伸线属性里面的最大最小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见你贴的图,可能是一下两个问题之一
   1.拉伸线没有跨过gate而是在gate的右边
   2.设置了qualify,导致有效的拉伸图形中没有g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