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70)

楼主(2011-11-28):
问题由szp9912收集提供,特此感谢!

What is difference between HFN buffer tree and CTS?

大扇出net的buffer tree和CTS在时序和做法上的区别

难度:3

网友:
我不太懂..随便说说.
是在DC的时候把high fan out的net设成ideal_network或者don't touch,使之在综合的时候不要加大量buffer,等APR的时候,真正知道RC信息以后再做吗?
至于clock, 当你设clock的时候,工具已经默认是ideal_network了吧.

网友:
HFN插入的buffer tree主要是为了解决DRC问题,这个其实没有硬性的规定,因为fan out值过大会导致transition,capacitance值较大,所以会导致timing的DRC问题,HFN目的是为了确保transition,capacitance的值在合理的范围内。或者说如果驱动单元的驱动能力是无限大的话,完全就没有必要做HFN synthesis。

CTS的buffer tree是为了保证design的clock能够平整,CTS的buffer tree是针对整个设计的,而HFN是针对特殊的net。

PR工具在place部分做HFN synthesis,在CTS之前,但是不对clock做HFN synthesis。clock buffer tree在CTS完成。

网友:
楼上高解~~~受益匪浅!!

网友:
我感觉HFN的目的是为了让transition和capacitor满足设计约束;
CTS是为了保证clock skew满足时序;

在具体实现上,两者目的不一样,最终解决方法也不一样吧。
HFN在实现的过程中会设置一个high fanout的阈值,达到该阈值的被认作high fanout,然后对其进行优化,以满足设计要求;
而CTS实现的过程是以clock skew为目标,同时也会考虑buffer的驱动,进行时钟数的均衡处理。

网友:
每天坐等涛哥一题

网友:
EDA tool 對這兩種tree做法的差別在於, clock tree buffer tree 的fanout 通常會在最後一級buffer , 而high fanout tree 主要是解transition, 所以fanout load會就附近的buffer接,  所以解timing要用high fanout buffer tree, 不然可能在一個fanout 就在driver旁, 用CTS tree的話就會接在最後一級, 這樣就會多了不必要的latency.

网友:
HFNS 主要是解决transition , fanout , cap 等drc violation, 对skew不care,比较粗糙,
说实在的,如果是异步reset等timing 不care的, 不做也行,

cts主要解决skew和latency的问题,比HFNS 更细致的要求高,

楼主:
buffer tree和clock tree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解决high fanout net的问题,只不过要求不同而已。
buffer tree要求满足max trans/fanout/cap,有时还要满足setup/hold timing
clock tree不但要满足上面的所有要求,还有skew,max/min latency的要求

做法上大不相同,
一般,buffer tree在时序优化时自动就做了 (以后别再问怎么用CTS来做reset tree了)
clock tree有专门的命令,因为它的做法与data path的做法太不一样了

网友:
受益了,膜拜!

网友:
不过 到底HFN 到底是在place_opt 的时候做还是在compile_clock_tree -high_fanout_net  里面做,

各个公司还不太一样的,

有的喜欢在place_opt的时候做掉算了,就剩下clock nets , 在CTS的时候做
有的 先set_ideal_network [get_nets reset] -no_prop ,
然后在 CTS的时候 compile_clock_tree -high_fanout_nets reset_net
edi就是写个HFN 到 CTS spec里面,  然后再做clock tree

究竟有啥区别和好处,我想很小 ,   大家也可以讨论下,
我喜欢place的时候做完算了,

网友:
以前有点混淆,现在明白了

楼主:
    以前,工具对buffer tree处理不好时,是有借用CTS的
如果现在还用的话,是不是说明这家公司的技术太保守了?

网友:
不知道, 也许做过比较的吧, 用CTS的方法做HFN 也没啥关系,

反过来就不行了,

网友(2012-07-23):
学习了啊···长知识啊···

网友(2012-11-06):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我今年毕业,准备做后端,请问去哪些公司做后端比较好啊,望大神指点啊!

网友(2013-09-24):
学习了,好题目。。。

网友(2014-02-22):
看每日一题,大神的看每日一题,大神的光辉庇护我面试顺利

网友:
这两个在Encounter里调用的是同一个引擎。。。

理论上,ck spec里把skew放的很宽松,就变成了buffer tree。。。

实际上,就算这么干了,工具的引擎还是会把Skew收的很小

网友(2014-11-25):
回复 网友B:
spec文件内容:

#Clock Section
#
AutoCTSRootPin   clk_125M
Period
    8000ps
MaxDelay         8000ps
MinDelay         0ps
MaxSkew          4000ps
SinkMaxTran      400ps
BufMaxTran       400ps
Obstruction      NO
DetailReport     YES
PadBufAfterGate     NO
LevelBalanced     NO
RouteClkNet      NO
PostOpt          YES
OptAddBuffer     NO
OptAddBufferLimit  50
NoGating         NO
Buffer HDR_CLKBUF_12 HDR_CLKBUF_16 HDR_CLKBUF_2 HDR_CLKBUF_3 HDR_CLKBUF_4 HDR_CLKBUF_6 HDR_CLKBUF_8
END

在哪里定义HFN呢,上网找了半天没有看见响应的语法,求指导下

网友(2015-09-17):
   我们的做法是在place之后,cts之前解,使用的命令是create_buffer_tree,不知道和compile_clock_tree 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7-06-27):
回复 网友C:

   你的这种方法能把DRV修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