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a_SATA

楼主(2011-11-28):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使用FPGA或CPU访问SATA接口的光驱,有没有可以把Pata转为SATA的芯片,和控制Pata接口相关资料。跪求,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有啊,多得是。PATA接口参考ATA-6或者ATA-5吧

网友:
SiI3811,jm20330,marvell 88sa8040

网友:
肯定有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