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ise里ip核调用(rocketio)模块里井号什么意思?

楼主(2011-11-28):
module ROCKIP_TOP #(
    parameter EXAMPLE_CONFIG_INDEPENDENT_LANES          =   1,   //configuration for frame gen and check
    parameter EXAMPLE_LANE_WITH_START_CHAR              =   0,   // specifies lane with unique start frame char
    parameter EXAMPLE_WORDS_IN_BRAM                     =   512, // specifies amount of data in BRAM
    parameter EXAMPLE_SIM_MODE                          =   "FAST",  // Set to Fast Functional Simulation Model
    parameter EXAMPLE_SIM_GTXRESET_SPEEDUP              =   1,   // simulation setting for MGT smartmodel
    parameter EXAMPLE_SIM_PLL_PERDIV2                   =   9'h0eb, // simulation setting for MGT smartmodel
    parameter EXAMPLE_USE_CHIPSCOPE                     =   1    // Set to 1 to use Chipscope to drive resets
)
(
    TILE0_REFCLK_PAD_N_IN,
    TILE0_REFCLK_PAD_P_IN,
    GTXRESET_IN,
    TILE0_PLLLKDET_OUT,
    TRACK_DATA_OUT,
    RXN_IN,
    RXP_IN,
    TXN_OUT,
    TXP_OUT
);

网友:
可调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