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power domian 的max_fanout

楼主(2011-11-28):
HI
各位大家好, 小弟在icc里面遇到一个问题,如下:

我这边有两个PD
一个是常开PD
还有一个是PD1
在不用的时候关闭

现在有一条线
PDPD1
一下子驱动了120PD1pin(有一个pin是clock gating 的enable, 其他的都是Comb的input端口),可是我的max fanout设置的是60
改成30再做一次
还是这样
请问这是神马情况
attribute
里面没有设置为donot touch

buffer tree的时候
报告没有找到相应的AO cell

求请教 求讨论  谢谢~

楼主:
其中驱动Cell是一个4X的BUF

网友:
PD1 有always-on domain么,如果要,这些120个pin需要AON buffer去处理么,

如果没有的话, 应该和普通design一样吧, 你就set_max_fanout 30 [current-design】

run下place_opt , 应该行,

要不然是icc对power domain aware place做得 不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PD1是没有AO的   我已经把max fanout设置为30了  可是还是这样  另外 手工插入buf tree ,  ICC说找不到相应的AO cell

这个有可能是UPF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这个是CLOCK GATING信号,可能要单独在clock_gating_style中设置max_fanout吧,可以44.最好在综合时更改然后优化,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
如果是手工 create_buffer_tree ,  insert_buffer , 不用那个power domain也能做啊

做完了 再加上 power domain 信息得了

网友:
你自己都说过好几次了:报告没有找到相应的AO cell

看看和PD1绑定的lib里面有没有AO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C:

    Lib 里面是没有AO的cell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复  不过这个只是ICG的input端口 所以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具体你说的情况没碰见过 呵呵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具体的应该还是UPF的问题  可以先reset upf
然后create buf tree  前几天不能create的原因是由于net上挂了一个diode(已经做到chip finish了)   所以会认为这个net 是 multi driver   就不能create buf tree了
在reset upf之后   remove 这个diode  然后再create buf  tree   成功后再route zrt eco  就ok了
当然 还需要check timing的  并且重新load upf
谢谢各位大虾 的指点 尤其icfb icfb

网友:
remove_cell   XXXdiodeXX  是挺烦的,很容易忘记  ,

比如一般的route_opt 这种, 经常导致 dangling net, floating input,

有几次 导致timing engine broken, 都做不下去了, remove_cell 那个diode 才搞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受教了  谢谢 ~

网友(2015-01-04):
回复 网友A:
    求版大解释的的清楚点。。

网友:
check_mv_design 有什么问题么,

再说pmk 里面一般都有aon buffer/inverter 的啊,